485通信双方需要接地线吗?

楼主(2009-12-22):
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句话:RS-485通信双方的地电位差要求小于1V。
我量了自己的主机和从机之间的地电位差为1.9V,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导致无**常通信的呢?

网友A:
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共地

楼主:
我估计遇到了二般情况,如果不共地的话,数据通信就不正常了。
有人说也有可能是我的电源部分不够好,导致A,B之间的压差有问题。

网友B:
你的通信距离多少米

网友C:
通信双方一般不会共地的

网友D:
rs485是用的差分线,不需要共地,rs485只能是单工通讯。

网友E:
要供地那不是成了RS232了。。

网友F:
传输的信号线里面,应该有根就是地线吧

网友G:
我们用的RS485通信用了专门的隔离电源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