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1302一天慢好几秒,请大家帮忙推荐晶振

楼主(2009-12-22):
怀疑是晶振或者电路布线的问题,
DS1302是在市场上随便买的,1块多钱1只,也可能内部振荡器修正的不好,一个个问题排查吧。
先请大家推荐自己用过不错的晶振,我又从美信申请了样片,最后再可虑pcb布线问题。
谢谢大家

网友A:
跟PCB关系不是很大吧

网友B:
晶振校准一下

网友C:
检查负载电容是否合适,用频率计(高精度的)校正一下。

网友D(2012-02-27):
芯片本身精度不高。温漂很大。

网友E:
晶振快或慢是常有的事,可以考虑程序修正,比如每隔一段时间修正1秒,多试几次,基本误差就不大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