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嵌入式linux] 求助:嵌入式linux samba共享目录在windows上看,中文乱码

楼主(2009-12-22):
如题,板子上挂载U盘,挂载的格式:
/dev/sda on /tmp/usbmounts/sda type vfat(ro,nodiratime,fmask=0022,dmask=0022,codepage=cp437,iocharset=iso8859-1,shortname=winnt,utf8)

板子是U盘插入自动挂载,windows的网上邻居查看板子的共享目录(U盘),中文显示乱码,如:娴烽福濞乚鎴戠。

我试过remount U盘,但codepage,iocharset的值不能改变(这是别家公司提供的,请别问我为什么)。cp437和iso8859-1是什么编码??是匹配的编码吗??是否是他们不匹配而导致的原因??

另外,是否是smb.conf的配置原因,板子上的samba是2x版本的(也请别问我为什么不用3x版本),现在除了中文名显示乱码之外,一切正常,smb.conf如下:
[global]
        workgroup  =WORKGROUP
        netbios name =stb001122334455
        security =share
[homes]
        valid users =%S
        read only =no
        browseable =no
[TEST]
        path =/tmp/usbmounts
        browseable =yes
        public =yes
        writeable =yes
        printable = no

另外,我在[global]中增加dos charset=cp936也没用,我查看/lib/modules的内容,没有发现有关cp936的模块,是否也和这个有关呢

请做过嵌入式linux samba方面的高手帮忙下,谢谢啦

网友A:
确实是字符集的原因,这个我也碰到了。但,懒得解决。
能凑合用。只从网络上设置文件名,就不乱码了。
cp936,gb2312,Gb18030,unicode用混了,肯定乱码。

网友B:
我从来都不用samba, 和微软兼容的坚决不用.

从来都是直接上http server, 文件共享.

开始用过一段proftp, 现在web技术上去了, 直接http.

以后http肯定是个趋势. 我建议还是不要鼓捣samba了吧.

网友C:
楼上就是装逼党

网友D:
LS说的严重了,子非鱼,安知鱼之乐?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。
很多linux牛人就是不用windows,他们根本就不需要windows了。俺现在还得依赖windows啊,等老汉的Linux很牛了,也坚决鄙视windows。

差点不敢发帖了(看偶的签名,呵呵)。

网友B:
samba曾是各个版本的linux标准配置. (估计主要是因为红帽).

但是那一时代正是微软的ipc漏洞横行的时代, 随便搜一篇国内所谓"黑客"入侵**就是IPC漏洞, 给俺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印象.

LZ所遇到的问题, 在IPC漏洞时代我在magiclinux论坛就看到过. LZ如果从分利用google, 也不致于上来就问.

至于说为什么现在讨论samba 的少了, 原因很简单: 用的人少了.
别说samba了, 估计ftp也快(或者说已经)退出历史舞台了.

现在学习再搞samba就有点那啥.

要不是wangkj前辈回答, 我根本就懒得理.......
因为现在还鼓捣samba的, 肯定是学习用的根本不是做项目用的, 而且不知道看了什么资料..............

网友E:
看lz的发帖子的数目,我懒的回~~

网友A:
做项目也能用,那些会windows,连vi都不太会的,用samba共享文件,用vc的编辑器。
俺们公司的做软件的那几个就是这么干的。

网友A:
内部用而已。如果这种技术很到互联网上,会死的很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