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现内置电荷泵的高端NMOS驱动比较少

楼主(2009-12-22):
在各大器件厂商翻了翻  确实不多
大家有这样的感觉吗

网友A:
很多啊,比如IR2183,ir2118,你没找对公司把

楼主:
哦   谢LS    你说的两个是需要外加电容和开关二极管的  那样的话IR2110也不错 还比较便宜
我再去IR和maxim看看有没有集成电容 和二极管的
估计这样的很少

网友B:
电容不可能集成在里面

网友C(2020-01-07):
是比较少,ADI的一款LTC7001是内置了充电泵的芯片,占空比可以调制到100%,我觉得加入充电泵的主要目的是使占空比达到100%,最近一直在找100%调制的MOS驱动方案,看到了这个帖子,居然是2009年的,10年过去了,就这么沉下去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