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机问题

楼主(2009-12-22):
电机问题

请教下,我的电机是200W的,想增大功率到1000W,如何改进,控制电路怎么增加输出功率?
用的是永磁直流伺服电机,想把输出功率加大由200W加到1000W,控制电路如何调高驱动功率!驱动电路,是增加驱动电流么,那如何增加?

网友A:
这个问题又来了
要是功率可以随便增加 那还要标明 额定功率干嘛

网友B:
此问题好像前两天发过帖。
200W电机增大到1000W,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

网友:
如果是交流电机由200瓦特  增加到400瓦特  我还可以有个办法
但是200到1000  相差太远了  难

网友A:
电机过载倍数一般就1.5-2倍  且长期过载使用对电机寿命影响比较大

网友C:
还不死心?客观规律是必需尊重的,否则会发生什么,自己去想吧……

楼主:
大家没明白什么意思,现在是有200W的私服电机控制器(永磁直流)。现在想做个大功率的。比如800W,1000W,电机有相应功率的,只是想在原来完善的驱动控制器上作**,如何加大驱动功率。

网友:
是控制器增加功率

不是马达增加功率

网友B:
据我看,不是大家没明白,是你没说明白。

要增加驱动器输出功率,显然需要增加输出电流,换更大功率的管子。换更大功率的管子之后,还要考虑原来的前级输出电流是否能驱动现在的功率管。然后需要考虑驱动器的电源如何改。至于驱动器输出电压是否需要改变,那要看你的电机额定工作电压是多少。
估计楼主玩不转,这几乎是全新的设计,全部元器件参数都要重新计算。

楼主:
增加输出功率,必然要增加输出电流或提高电压,要是增加输出电流,怎么加呢,增加电源的输出电流,怎么做呢,遇到有困难了

网友D:
控制器要说明白啊。最好发个电路板的照片

网友D:
开环控制的容易改,后级是分立功率管的也容易改。

网友E:
同意9楼
包括服用性能还要测试和计算

网友F:
闭环 的话 找到 他 的  反馈 源 就是采样的哪个地方 比如采样电阻什么的(相应改变他的阻值)  功率大了 电流可能会变大 吧  还有过流点(保护环节)  过压点(保护环节 ) 还有就是 驱动模块的 承受的电流(换模块比如IPM)

个人感觉在不改软件的的情况下只该硬件也可行.

胡言乱语  仅供参考!

网友F:
哦 硬件还得该  比如 原来的 铜铂 就是驱动输出PCB走线得 加宽
电源部分还得改

网友G:
你加大功率是要提高电流还是提高电压,不一样的,换后极功率管,是H桥的话,P+N还是市N+N。如果输出电压高的话,建议搞成上下桥N管,不过驱动级要相应的改哦!

网友H:
无语。
你们说的这些,LZ可能理解不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