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c18f4550枚举过程遇到问题

楼主(2009-12-22):
pic18f4550枚举过程遇到问题状态介绍:我用pic18f4550调试USB的枚举过程中遇到这样的问题,系统第一次获取设备描述符成功,设置地址完,复位总线以后,再次获取设备描述符,我也把设备描述符返回了。这时系统并没有发送获取配置描述符的请求,而是又复位了总线。

我想求教各位大虾一下,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?

注:为了调试方便,在程序中,每次USB口上接收到数据和发送数据,都会将这些数据通过串口发送到调试的笔记本上,用串口调试助手显示出来。不知道这样做会不会对USB的枚举过程有印象啊。串口的波特率是9600bps

网友A:
不知道。我做PIC18F4550的USB时没用任何USB协议调试工具。按照其数据手册上的电路+Microchip网站上的源程序做出来,一次就ok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