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获得CMMPRG的比较结果

楼主(2009-12-22):
在PSOC中用了一个CMMPRG,但是不知道怎么可以获得比较结果,有没有那个寄存器保存比较结果。CMMPRG的datasheet上说可以把compbus接去中断,不知怎么接。

网友A:
愚昧之见,多提意见
如果要获得比较结果, 一个是直接得到输出,这样可以把compbus 接去digital buff然后接出到I/O。
一个是接中断,接中断的方法可以这样:
在boot.tpl中放置cmpprg的模块的模拟模块定义你的中断入口;
在主程序声明并处理中断;
开中断;

网友B:
楼上解答的很不错,很详细了

楼主:
谢谢,我找到另一种方法, 直接操作寄存器CMP_CR0.

网友B:
哦?详细说说

网友C:
一直用的都是中断接数感觉效果挺好的,不知LZ想出来什么更好的方法?

楼主(2010-01-21):
这个寄存器可以查看Comparator bus状态,参考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.pdf.

网友D:
这个寄存器可以查看Comparator bus状态,参考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.pdf.
引用 楼主:

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是个好东西

网友C:
哦,原来这样,我也去试试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