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控硅 问题

楼主(2009-12-22):
光耦的1脚结电压15V,2脚接ULN2003由单片机控制,此时2脚输出也为15V,则可控硅没导通。
在R100没接时
我奇怪的是量双向可控硅G的电压为120V  ,A1的电压120,A2的电压0V???不明白之中

楼主:
这输出前加个电感再加个灯泡(白炽灯),这负载我理解是感性负载,不知道对不???

楼主:
:o没一个人??

楼主:
我上面说了,我没接R100

网友A:
A2为0是因为在零线侧的缘故。

楼主:
G点为什么有120V呢?他也没在火线边ya ??R100没接呀!!

网友A:
可控硅内部结构所致,会有漏电流。

网友B:
A1和G电位相近似对的,因为之间就一个PN结。
很明显,A2端是零线侧面。

所以现象很正常、合理啊。

楼主:
我这电路的可控硅2脚是接ULN2003,1脚经过R7接12V电压。目的是控制可控硅输出调压。
我的思路是:单片机检测交流过零点后,用延时去控制光耦导通。这样使输出的正弦波为不完整的正弦波而达到调压的效果。50HZ的波,实际只有10MS的空间去延时。
可我现在的效果是不能调压,我发现我延时超过4MS,则输出就为完整的正弦波。小于3MS就只有输出正弦波的一半周期!!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可控硅没关断,还是过零点没处理好?

楼主:
这是我过零点后采集的到图,即正弦波(图上的波是整流后的,所以没负半周)每过零点我就有一600US的正脉冲。我在程序里用扫描的方法去检测(中断没了),检测到这IO口有高电平我就执行给光耦导通.

楼主:
帖也沉的太快了吧/?求助中……

楼主:
帮帮我呀!!!!

网友A:
应该是你的调相程序有误,过零脉冲可以触发中断,如果用查询需要注意程序结构,不能反复检测/响应同一个过零输出,检测到过零信号后要延时一段时间再检测,延时时间大于过零脉冲的宽度,小于过零脉冲的周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