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

楼主(2009-12-22):
刚刚接触电路,想请假各位高手一个问题:
A、B两个秒脉冲信号入口,只有一个有输入时可以起作用;两路同时输入时,只有B路起作用。用数字电路如何实现。谢谢!!

网友A:
B路有输入信号时将A路封掉。可以用三态门,也可以用与门或者或门,视你的脉冲极性而定。

需要注意的是:楼主输入的是秒脉冲,而A、B未必同相,故需要稍加延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