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2路ADC同步采的问题

楼主(2009-12-22):
参照固件库内的DEMO来配置ADC,使ADC1和ADC2同步转换各自的一个通道,用定时器来触发,发现DMA出来的数据只有一般,即只有ADC1的数据,只是为何?

网友A:
把两路AD的Channel都反过来试试

楼主:
跑DEMO是可以读到2路AD的数据,即高16位为ADC2,低16位为ADC1,但是加入定时器触发后,就只有ADC1的数据了,即只有低16位有数据,高16位没有数据,不知道是何原因?
楼上的是什么意思?

网友A:
因为你说只有一路数据,所以我想用这种方法看看是不是硬件方面的问题

手册上好像说过要开启DMA功能(不管用与否),才能将数据传到ADC1的高16位中

楼主:
DEMO中已经将DMA给开启了,我只是增加了个定时触发功能。但就是实现不了。
是不是配置时要注意什么问题。
高手来指点一下。

网友A:
ADC2的寄存器中有值吗?

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,是我配置的问题。

网友B:
哪里配置出了问题

网友C:
搂主应该将配置的问题讲清楚

网友D:
真的是配置的问题吗??说说看??

网友E:
楼主解决了就不管了……

网友F:
应该是ADC2的触发配置没有配置好的原因!在同步模式下,ADC1的触发模式配置为外部定时器触发,而ADC2必须配置为软件触发,并且最关键的一点就是ADC2虽然配置为软件触发,但是也必须使能ADC2的外部触发功能。否则就会出现楼主所说的这种情况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