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用过MAX436这个滤波芯片,进来帮我解决一下问题

楼主:
我用MAX436对信号进行处理
MAX436的资料看了,但实际上用的时候和理论上相反
想请教一下高手来帮助下
我是按照MAX.PDF文件里的图12那图连接方法,各个参数是与图13的那些参数一样
但出来的信号时衰减的啊
而且,我调节RL,信号的幅值在中心幅值那上下移动
这个是为什么

703 KB

网友A(2009-12-22):
这是个跨导放大器,输出的是电流。所以电压肯定和负载有关。

楼主:
但是PDF上面不是写着GM=K(RL / RT)
我也尝试了把负载RL提高,但是他的幅值没多大变化,只是他在中心幅值那上下移动

网友A:
那是通带增益(Passband Gain),看看你的频率是否在其通带内。

楼主:
我用示波器观察过
是在那个频率段内
但被衰减了很厉害

网友A:
检查一下输入网络,其应该是有阻抗匹配的差分输入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这个是我MAX436的应用电路
你帮我看下

网友A:
除输入外其他都未看出有明显的问题。

按数据手册,其输入是差分输入(阻抗是700K左右),要求两输入端幅度不大于2.5V。由于没注意到它的共扼抑制参数,个人认为最好还是遵循它原本的对称差分输入形式(当然若实验下来没问题,也可以非对称使用,但要注意它的幅度限制)。另外根据其参数,其通带中心频率在1M附近,但实际可能也有偏移。所以建议多测几点,看看规律,这也是通常分析调试的方法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虽然来说限幅是正负2.5V
我用正负2V输入的时候,输出的信号衰减到很少
但我用正负4V的输入,输出的信号明显变大了啊

还有那个频率问题,如果我要通的信号是在4M左右的话,那么我只要上限频率高于这个就行了吗?还需要其他的要求吗

网友A:
4V超过了其幅度限制,它是正负输入端都必须限制在2.5V内。至于通带中心,手册上有相应的算式,可以参考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是超过他的幅值限制
但是我输入正负1.5V的4MHZ信号进去的时候,输出的波形基本趋近于0

而且还有点,它应该是跨导放大器,但为什么我这个输出却是衰减的形式
按照手册的比例来说,我这个至少应该放大2倍才对啊

网友A:
“我输入正负1.5V的4MHZ信号进去的时候,输出的波形基本趋近于0 ”

我说过了,这个器件的建议输入形式是“对称差分”,非对称就不好说了,还有阻抗匹配问题。此外其中心频率在1M附近。

“而且还有点,它应该是跨导放大器,但为什么我这个输出却是衰减的形式
按照手册的比例来说,我这个至少应该放大2倍才对啊”

虽然跨导放大器,但这里它是个带通用法。偏离了通带就会衰减,当然还可能有其他因素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“虽然跨导放大器,但这里它是个带通用法。偏离了通带就会衰减,当然还可能有其他因素。”

我要处理的信号时5M左右,负载的那个电容我是用220PF的,这样只是修改了他上限频率而已啊

还有个就是CL和CT这2个电容只是关系着MAX436带通的上下限而已吧?没其他的作用?

还有你所说的电阻匹配,是哪个电阻和哪不匹配

网友A:
其具体内部结构不得而知,RL和CL是负载的合并阻抗,CT就是前面那个串联的配置电容。这些器件的参数都和通带频率有关。

关于输入匹配,手册上有个50欧的匹配例图。你可以参考,具体匹配值要视你的信号源而定,原则上说传输线也有关系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能不能留个比较方便的联系方式
按我那电路图的话
我的输入信号时在通带里的
但还是衰减厉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