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PS什么方法测定接收机到单个卫星距离?

楼主(2009-12-22):
GPS测定坐标的时候需要首先测定每个星到接收机的距离,然后才可以计算出接收机的坐标。

我的问题是:他用什么方法测定距离? 用信号电平吗? 好像不对,我天上飘过一篇乌云,信号就可以小掉好几个dB.所以想不明白

网友A:
知道回音吗?
应该是这样测得~(猜测)

如果别乌云挡住了~信号也许就不好了~而判断卫星的位置有点偏~但是应该不影响接收~

就是说~你和朋友面对面看~和你在镜子里看朋友,产生的效果是一样的~

但是路径不一样~

有点不妥~但差不多

人家要的接收到数据~而不是要你的坐标~

~自我理解~(不是十分清楚~哈哈哈)

网友B:
推测应该是:星座位置(已知)+N个星到接收机的距离比(由高精度测时和星上的原子钟保证)

这就是为什么一般都要4颗星以上才能定位吧

网友C:
基本常识:GPS是基于时间间隔测量的。

网友D:
GPS卫星信号中包含星载时钟信息,只要连续收到多颗卫星的信号就可以根据时间差得出距离,GPS星载时钟的精度非常高,且需要根据相对论修正运行误差。

网友E:
各个卫星的时间要精密同步,这个据说是最困难的。

网友F:
据说要考虑相对论:lo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