晶闸管的关断条件

楼主(2009-12-22):
晶闸管在开通以后撤掉触发信号,其关断条件是否完全取决于电流小于维持电流?
如果正弦交流电源通过双向晶闸管接感性(或容性负载),则电压和电流的不同时过零,那么晶闸管在去掉触发信号后关断是否与电压过零点完全无关?

网友A:
晶闸管的关断条件虽然是电流小于维持电流,但G端不能悬空,否则会被干扰误触发。

晶闸管导通时压降本来就不高,所谓“电压”是降在了负载上。因此对晶闸管来说,没有什么电流过零而电压不过零(或者最大)的说法。

楼主:
我指的是电源电压,当它过零后,原来正压的晶闸管将开始承受反压

网友A:
电源电压过零时,若负载有感性或容性的话,晶闸管两端未必是零电压(同样电流非零)。所以,此时晶闸管未必关断。

楼主:
是的,应该就是这个道理

楼主:
那么是否可以用这样理解:只要流过晶闸管的电流大于一定值(维持电流),那么晶闸管就不可能是反压?

楼主:
问题:在撤掉晶闸管驱动信号后,如何简单、正确地判断晶闸管已经关断?

楼主:
是否可以仅仅通过判断晶闸管承受反压(包括零压)来确定?

网友A:
问题还真多。

其实答案前面已经有了。原则上,晶闸管本身不是什么容性或感性器件。导通时通过晶闸管的电流减低了的话,势必在其上的压降也降低。电流降至维持电流以下就关断。利用这个关系就能回答你的问题。

楼主:
晶闸管本身当然不是容性或感性器件,但与之串联的电路中却可能存在容性或感性器件。
晶闸管导通时确实其上的电压随着电流的减小而降低,但导通压降本来就很小,通过检测这个比较困难。

网友B(2014-01-20):
引用 楼主:
晶闸管本身当然不是容性或感性器件,但与之串联的电路中却可能存在容性或感性器件。
晶闸管导通时确实其上 ...

我今天遇到了这个问题;当晶闸管两端所加电压反向时,电流没有突变,那么不考虑这种情况,当负载是电阻时那么自然关断是不是就和电压一致,但是如果是交流,并且是半控,那么二极管首先在反压时关断,那么这时晶闸管怎么样?同样是截止了,那么负载端相对于零线的电位怎么样呢?我自己按照课本上理论分析回CAD可是和matlab 的仿真结果在这里出现不同。这个时候我看见这个帖子,、、貌似楼主当时也没有搞定。

网友C:
晶闸管在开通以后撤掉触发信号,只要流过晶闸管的电流小于维持电流,晶闸管就能关闭!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晶闸管在开通以后撤掉触发信号,只要流过晶闸管的电流小于维持电流,晶闸管就能关闭!! ...

其实,这么说太过牵强,仔细分析下半导体内部的结构就明白了,不是所谓正反馈电流反馈的,而是微结构的动态势磊去没有改变,这是与电流无关,与正反向电压有关,当排除两端电源,也就是楼上总监的话,其实开关两端的压降并不是很大、、、导通的情况下、、所以晶闸管的导通状态看上去有点保持的意味、、、当电流和电压两个条件恢复初始时,才算一个周期的结束。

楼主:
欢迎大家多多讨论:D

网友D:
拿示波器看看就一清二楚啦。

网友E(2015-11-28):
你好,有时间,帮我看下这个问题,谢了
https://bbs.21ic.com/forum.php?mo ... p;page=1#pid621150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