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6位A/D多通道采集问题

楼主(2009-12-22):
电路框图如图,图中电阻为10K,电容为10uF,多路开关为AD7501,多路开关前的运放为AD620,后面的运放为AD8021,均采用正负12V供电电源,16位AD为AD7663。遇到的问题如下:
1、当只采集一个通道时的电压值比多个通道交替采集时的电压低500个字左右。
2、当多个通道为同一个信号时,多个通道交替采集时先采集的通道比后采集的通道电压低100字左右。
问如何解决通道切换对信号的影响!望赐教!

网友A:
采集频率减低点看看有何变化。

网友B:
电容上的电放完没?

网友C:
1、对于LPF电路,10uF电容太大了,需要改小,比如0.1/0.01uF。另外,通常不用10K这么大的电阻,4.7/4.02/2K更合适一些,阻值和容值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。
2、AD8021似乎没有必要使用,增加了失调、噪声、温漂。

网友D:
切换后,等待若干个ms,再启动AD转换即可。

楼主:
晚上我在跟大家讨论细节,先做班车回家,谢谢大家!

楼主:
1、电阻之所以选取10K,电容之所以选取10uF,是因为工作环境不好,信号噪声比较大。
2、工作要求每10ms产生一个信号的有效值,为了从噪声比较大的信号中获取一个比较稳定的值,实际采集过程中是每1ms采集一次,每个点经过滑动窗滤波,然后滑动后的10个点平均得到一个有效值。
3、工作中还要求3路通道同时采集,每个通道的处理方法一样。我用的方法是每1ms定时到了后,采集0通道,处理0通道,然后采集1通道,处理1通道,然后采集2通道,处理2通道。如此下来各个通道的切换时间延时不了太长时间。
4、模拟开关后的运放虽然存在失调,噪声,温漂等问题,但是由于A/D转换器的输入阻抗约4K多,如果不添加运放,好像也不太好处理。
    希望大家继续给建议!

网友E:
开关切换后,要延时一定的时间让信号稳定后再启动AD转换。

着实有用

楼主:
根据示波器观察的结果,应该是在我刚刚切换到某个通道到的时候,原始的信号经过模拟开关,在经过后极运放后,会有一个上冲!这是为什么呢?

网友A:
模拟开关在切换时输出可能不稳定,需要一个稳定信号的建立时间,这个时间通常在手册中会有。参照这个参数,在设计时要适当的加些延时。

楼主:
如果把10K电阻短路,效果会好很多!但是这样会不会影响滤波效果!

网友F:
把那个10uF电容减小,即使考虑抗干扰,其高频特性也不好,实际上并起不到你想要的结果!最多也就是心里安慰罢了!一般103足矣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和10K电阻关系不大吗?

网友G:
多采集几次,进行递推平均滤波

网友F:
回复 楼主:
那是因为你的电容太大,你所说的“过冲”现象与电容有关系。

网友H:
AD7501
AD620
AD8021
AD7663
这几个片子什么价格?楼主可以大概提供一下么?

楼主:
回复 网友H:
我只负责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,采购都是由别人负责的,芯片的价格可以从网上查询一下,具体的不太清楚!

网友I:
哈哈你设计东西不用考虑成本?你爽啊!

楼主:
核心控制板的成本相对于整机来说,微乎其微。贵一点的东西总有贵一点的道理,安全可靠比什么都强

网友J:
lz用的是cd4067?建议增加一组运放,把模拟开关作为电阻看待,接入运放作反馈,构成跟随器,这样可以减少各个通道本身阻抗对后面采样的影响,推荐opa4348,省钱的话lm224,tl27m4均可。
滤波的问题要仔细研究,采样速度和信号本身都要考虑。
ad前面的电阻电容,一定要算了再用,datasheet上推荐的未必适合你的应用环境,运放输出直接到ad不是很合适

楼主:
回复20楼:
1、模拟开关用的是AD7501,它的导通电阻为170欧,模拟开关后增加了一级运算放大器,采用的是AD8021,它的输入阻抗10M欧。
2、AD前的阻容DataSheet上有推荐,但还不明白到底该如何计算。现在AD的输出串联了一个小电阻,约几十欧,然后接入AD,电容没有加。

网友K:
我也做过类似的多路采样,我认为问题是1. 你那个10uF的电容太大了,还有电阻也觉得太大,我看过的信号调理都没有用这么大的电容和电阻。 2. 模拟开关阻值过大,你可以选用一些低组织的模拟开关,adi的上面有大把的可选。另外就是需要通道切换了后的滤波处理,你需要把开始几个数据丢弃掉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信号在进入板前的线需要做一些保护处理,比如说用屏蔽双绞线。另外是否需要ad620也是值得商榷的,你的信号阻抗如果没有那个10k电阻能否直接接到adc端口上?因为在你那里ad620只是做了一个缓冲处理而已。

楼主:
回复20楼:
1、AD620是给前面的传感器做放大用的。
2、AD采集上来的数据作了滑动窗滤波、平均值滤波等等,得到的数据还是很好的。
3、10K欧的电阻和10uF的电容的确不合理,但是从传感器出来的信号经过AD620放大后,由于机械振动信号上的噪声比较大,这一部分电路是别人设计的,他们认为加10K欧电阻和10uF后的滤波效果很好,就给加上了。滤波之后的信号经过模拟开关,在经过AD8021后原始信号会有一个约80mV的衰减,这个衰减跟AD8021的偏置电流有关系,AD8021的数据手册上说在正负12V供电的时候,其偏置电流典型值为8uA。
所以必定造成80mV的电压衰减。但是厂家不修改他们的10K,10uF,我这里该怎么处理。
    另外,很怀疑高速运放AD8021的输入阻抗是否为10M欧姆,因为偏置电流太大了。

网友L:
上面依次为AD620,CD4067,ADS8320.电阻为限流电阻,1/4W 3K
请问我这样设计的话,有没有什么问题?

网友J:
lz,我猜测那个80mv衰减的根源你还没有查清楚,到底出现在哪里,是模拟开关还是运放?
。10k,10u两个搭一起,fc能否满足你传感器的信号输出?过大过小都不合适。
你的过采样是10倍,如果可以,做到100倍你后面的平滑算法才更合适,我用stm32上的adc,就是100倍过采样,你的信号频率也不高,但是通道比较多,建议把采样率提高。否则后面的算法没太大意义。
运放选型似乎不妥,追求高输入阻抗的跟随器,用ad620比较奢侈,信号频率低ad8021也是大才小用。感觉8021做跟随没可能那么大衰减……我的建议前面说过,把模拟 开关做在一个跟随器的反馈回路里面,多加几个低成本的cmos运放就好。
ad前面的电阻电容,去ti的网站上看笔记,很简单的几个公式。
我也是菜鸟,胡扯几句,等高手说得更全面点……lz是混南京的?

网友L:
AD7501能放在AD620后面吗?这样的话,就可以节省了AD620的数量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