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控硅控制直流电刷电机

楼主(2009-12-22):
1)可控硅是一个直流控制交流的器件,要控制直流电机,是不是要加个变压器?
2)两个普通的可控硅阴阳极并联 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,触发电路是小晶闸管触发大晶闸管,结果是: (1)正转:速度小的时候正常,速度大时就报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)反转:不转
3)出现上面现象是原因有可能是那个部分?假如控制反转的可控硅被击穿的,将会出现什么现象?

网友A:
无图,怎么能知道原因是哪个部分?

楼主:
我也没图,电气图也没有,一个朋友问我的,是小野 90年的一套设备,没有变频器,是一大堆元器件焊接当变频器,我也就知道这么多。根据现象  大家可以相互讨论下,以前没接触过 可控硅控制电机,都是通过逆变器,变频器,伺服电机来完成的

网友B:
变压器是不需要的,其它问题必需基于电路分析,否则神仙无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