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接地的问题

楼主(2009-12-22):
看了好多关于地的讲述的**,一直不是很理解,
1,数字地和模拟地既然是可能互相会干扰的,那么为什么最后还要用一个磁珠或者什么的共地呢?
2,大家常说地上会有一些电流啊电荷啊产生的噪声,那么为啥很多设备还要接地来屏蔽呢?
3,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讲,接地有很大的屏蔽作用,可以将一些干扰传导到大地上,那么为什么还要隔离地呢?
实在想不明白,还希望大家给解答下这个问题,谢谢啦!

网友A:
想不明白,是因为电路基础(从欧姆定律开始那些)没有充分掌握。
楼主提出的这几个问题,其实并不简单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关于这个问题,我查了很多资料,可能是因为经验的欠缺,有些问题明白,但是一直无法系统起来,电路基础看过,讲这方面的很少啊

网友B:
有利有弊~当利大于弊时~我们选择利~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啊呀,我晕......能讲一下利弊怎么分析么?

网友C:
3,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讲,接地有很大的屏蔽作用,可以将一些干扰传导到大地上,那么为什么还要隔离地呢?

屏蔽作用不能说,后面的隔离地也要讲清楚了。此地非彼地。

通常说到隔离地时,所说的地是指电源上的参考点,是否与大地连接,并不影响他们的隔离。

大地:地球上一切电位最佳零点。A点有电流注入大地时,对B点(也许很远或很近)没有影响。这一点,就象长江洪水对地中海没啥影响一样。

许多言称的接地的地并非是真接大地的地。讨论这个问题,最好分开进行。接大地是原本就是非常专门的学问,这和普通说的接地是非常不一样的

网友C:
2,大家常说地上会有一些电流啊电荷啊产生的噪声,那么为啥很多设备还要接地来屏蔽呢?

这个,可以根据上由来理解。

网友C:
1,数字地和模拟地既然是可能互相会干扰的,那么为什么最后还要用一个磁珠或者什么的共地呢?

共不共,仅仅是电路的需要。如果两个电源间不需要信号传递(除了用光耦等电气隔离传递之外),这个接地接不接都没啥意义。正如你的电脑和我的电脑,互相没啥电气连接一样(也许通过大地有,不过,那已经不算了)。

网友C:
想不明白,是因为电路基础(从欧姆定律开始那些)没有充分掌握。
楼主提出的这几个问题,其实并不简单。
引用 网友A:

这个暂时避开欧姆定律吧。我看电平基准问题还是最突出的。

网友C:
建议:
楼主最好专门研究一下接大地的问题。这样你会豁然开朗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好的,谢谢啦,我自己去找些资料,麻烦问一下,您可以给我一些资料么?不方便就算了,还是很感谢!

网友C:
现成的资料好象没有。
不过,建议你先找防雷的网站好好看看,那个接大地或者等电位处理是最OK的。

在我国,防雷主要归气象部门管,不要忽略了它们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好的,谢谢

网友D:
呵呵,我也不太明白,有点糊涂,不过针对第一点我的理解是这样的:
数字地会产生很多高频噪声,如果和模拟地直接相连,则模拟器件的地平面将不在“平静”,模拟器件对噪声很敏感,所以要隔离;但为什么又需要同一个地呢,因为整个电路只有一个地,就是你的最初始的电源的地线;如果不共地,模拟电路将没有地参考。
为了隔离数字地的噪声,将模拟和数字地直接增加磁珠,磁珠的特性是在高频下阻抗变的很大,这样自然地将高频数字地的干扰信号给衰弱了,起到了降低干扰的作用。

网友E:
楼上见解似乎有道理,不知是不是这样解释呢??有没有前辈指教

网友F:
“地”就象大海,再咆哮的黄河、长江到了海里就不能兴风作浪了。呵呵。。。

网友G:
1.屏蔽接地是为了防止系统外的干扰,例如电磁波,静电等。
2.事实上,系统内部接地不但数字地和模拟底要分开,还分单点接地和多点接地,理想导线的阻抗、容抗、感抗都为零,但实际上导线带微弱的阻抗、容抗、感抗等,如果地线没有分开接,一个回路的电流流经另外一个回路,这时候,另外一个回路的电压会受到影响发生波动。所以会受到干扰。
3.模拟底和数字地线除了利用磁珠之外,还可以使用0电阻连接。磁珠的作用是通过电感防止电流的突然变化,从而起到抗干扰的作用。

网友H:
1.接地是为了统一基准点,隔离就另算了
2.3.此地非彼地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