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UARTUS8.1 FITTER 阶段报错误:...of type max_mcell

楼主(2009-12-22):
QUARTUS8.1编译工程在 FITTER 阶段报下面错误:

Error: Can't route source node "BDI_DIN[18]" of type max_io to destination node "ISA_DATA[2]~10062" of type max_mcell

器件是 MAX3512,宏单元使用率还不到1/3,试过优化编译选项  "speed \balance \area"没有效果;

PCB已经做好,请问如何解决? 是不是和QUARTUS的设置有关系?

谢谢!

楼主:
急等高手解答!

谢谢

楼主:
已经解决了!更改了原代码,合并了一些相同的进程.

网友A(2010-09-26):
楼主在吗?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,修改源代码后也没有解决

网友A:
我的qq是531291208,望不惜赐教!

网友B(2013-04-27):
您好 我也遇到此类问题 一直没有解决 Can't place node "clk_cnt3[0]" of type max_mcell  请您不吝赐教  谢谢 QQ8862051539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已经解决了!更改了原代码,合并了一些相同的进程.

请问如何解决此问题Can't place node "clk_cnt3[0]" of type max_mcell  谢谢您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请问如何解决此问题Can't place node "clk_cnt3[0]" of type max_mcell  谢谢您

多多久的问题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多多久的问题了

是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