触发管是 什么 东西?

楼主(2009-12-22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触发二极管(DIAC)是一种三层构造、具有对称性的二端半导体器件。
其构造对称,电特性也对称。两端电压较低时通过的电流几乎为零,当两端电压达一定值(由制造时掺杂决定)时迅速导通(负阻特性),电流小于一定值时重新关断。
常用于触发双向晶闸管,型号有DB3等。

楼主:
Thank you maychang !是不是类似于两个对着的二极管?

网友A:
“是不是类似于两个对着的二极管?”
不是。
从外观上看,与玻璃封装的二极管如1N4148差不多。
从电特性看,普通二极管两个对接,两端加电压,必定一个是正向一个是反向。两端电压达一定值后反向二极管呈类似稳压管特性,电压升高很少而电流加大很多。触发二极管两端电压达一定值后,两端电压会随电流增加而迅速降低。

网友A:
补充一句。
触发二极管特性像是没有门极的双向晶闸管(内部构造也是很像),双向晶闸管由门极触发,触发二极管没有门极,是由两端电压达到一定数值来触发。双向晶闸管由门极触发之后保持导通,直到电流小于某值(维持电流)恢复关断态,触发二极管被两端电压触发后也是变成导通,直到电流小于某值,化肥关断态。

网友B:
是不是TVS之类?加到某个电压突然击穿产生比较大的电流,用于触发某个电路工作。
比如闪光灯,那就装饰或警车上的
振荡器向电容充电,电容电压慢慢上升,当达到200V左右时,TVS被击穿,然后使一个可控硅导通。可控硅将一个小一点的电容里的电释放给触发线圈,产生数KV的高压激发管内气体放电。这个TVS就是一种触发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