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有人用过AS5045 12位无接触式磁旋转编码器吗?

楼主(2009-12-22):
最近有个东西老搞不定 麻烦大家帮忙看看 AS5045无接触式旋转编码器 读出来的数据老是不对 单片机用的是LPC931  7.373M晶振

看这个AS5045的DATASHEET 很多时间要求都是以ns为单位 还有要求100ns以内的 是不是LPC931不能满足这个要求?目前读出来的数据和PWM那边输出的对不上 也就是说读出来的数据不对

读数据那个地方大概是这样:
初始化后  CS=1; CLK=1;   // CS=片选  CLK=时钟  DO=数据线

read_data()     //读18位数据的函数
{
CS=0;
DO=1;
DELAY(5毫秒);//TCLK FE
CLK=0;           //第一个下降沿
DELAY(5毫秒);//低电平时间
CLK=1;           //第一个上升沿     数据此时送到数据线上???????
SBUF=DO;      //该操作必须在上升沿后的400ns内执行吗???????是否需要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数据线稳定加DELAY()?但是LPC931的一个命令最少好像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71ns  无法同时又延时又读数
DELAY(5毫秒);//高电平时间   第1个数读取完毕

DELAY(5毫秒);//高电平时间 第18个数读取完毕

CS=1;
DELAY(5毫秒);//一个读取周期完毕
}

  符号            最小值     典型值      最大值    单位
tDO activ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       ns
tCLK FE          5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s
T clk/2            5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s
tDO valid        357          375       394       ns
tDO tristat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       ns
tCSn              5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s
读出频率          >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MHz

网友A(2010-01-29):
刚看到你的帖子,不知现在解决了吗?若需要我们可以交流。

网友B:
超薄飞梭旋转模块

1.此为一创新产品,能够做360度Slip滑动,适用于Mobile Phone/PDA/PNP/GPS/ DSC/Digital VIDEO /MP4/E-BOOK-----可携式产品等等在翻页面或找寻索引时实用性高。

2..内含有五项导航按键和飞梭旋钮。

3.此产品采非接触式感应方式,寿命和产品生命周期较长,产品操作感应能力佳,灵敏度高(传统机械式飞梭,经过一段时间后发生noise or ripple和造成氧化以及不稳定状态。)

4.此模块高度:2.5mm,直径:1.5mm,尺寸上轻巧薄小。容易与主板on board结合,可节省connect降低成本。

深圳市欣德创科技有限公司
Allen
Tel : 755-82873362
allen@nct-asia.com.tw

网友C(2011-05-31):
我的qq
是904022757
有机会交流一下

网友D:
SSI信号,是一种同步传送方式。
没有专用接口的话,要用I/O来做。
主机发送时钟(>1M),从机会在第一个上升沿更新数据,主机在第二个下降沿读取就可以了。
一次完整传送之后要有一个关闭动作。
和SPI很像。

网友C:
楼上可以交个朋友吗?

网友C:
楼主你这个程序
开发成功了吗?

网友E:
没有用过,学习了

网友F:
怎么不加积分呢????????????

网友G(2012-09-21):
您好!我公司专业做磁旋转编码器  AS5045 和磁铁  批量价32/PCs块钱未税   联系方式0755-88824483-8006  15014050820 韦**  WHZ@smk-ic.com  您可以发邮件过来,我把这款的中文详细规格书发给你。

网友G:
5045.pdf (398.03 KB) 这份是磁旋转编码器的常见问题,大家可以参考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