反相放大,单电源供电可以吗?

楼主(2009-12-22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当然了! 单电源供电不可能输出负信号的。 你的正信号进反相放大器,出来就是应该是负信号了。

网友B:
对LM358来说,输入信号比较小(0.3V之内)且为负(显然输出为正),可以单电源工作。
楼主所述,输入为正,反相放大输出为负,单电源怎么可以输出为负?

网友C:
运放输出电压不能超越电源轨的,单电源供电时,如果出现超越电源轨的情况,会输出0V或正电源或比正电源小一点数值的电压,和具体运放有关.

网友D:
还是老话题啊,Sing-supply运放的问题,传个文档,大家共享.

楼主:
谢了,其实我也知道单电源供电,反相放大不可能输出负电源。只不过没实际做过

前段时间跟个八几年研究生毕业的老头讨论运放的时候,他非得说运放反相放大是高低电平的”反向“

毕竟人家搞电子这么多年,把我给整蒙了,没法实际搭了个电路出来测。。。。。

可能老头当时糊涂了哈,平时搞模拟电路还是挺厉害的!

谢了楼上各位

网友B:
他非得说运放反相放大是高低电平的”反向“
没有错啊。

网友E:
我用LM358(+5V供电)实际接了个反相放大10倍的放大器
输入电压从0--3V,可实际上没有输出

后来改成同相就可以了

是不是反相放大必须双电源供电才可以??

这里的反相跟一般的高低电平反相有差别吧 ...
引用 楼主:

数字信号的高低信号反向是指0,1变化,TTL而言是5V与0V的变换。
而模拟信号的反相是指相位变换180度,幅值不变。

网友F:
运放输出电压不能超越电源轨

这话经典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那是我真理解错了。。。。。。。
0V是低电平,负电压也算低电平了

反相,这个词,是电压幅值的正负变化,我一直这样认为的

把这些基本的理论东西忘干净了:L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
又多了一点认识,谢谢了!

网友G:
必须用带负电源的才可以。

网友H:
回复 楼主:
理解没错啊

网友I:
只是实现相位反相,是可以做到的;要输出负电压,就不可能了,除非这个运放本身具有电源变换功能
  采用反相加法器电路即可

网友J:
楼主看来基本的运放知识还需要在加强啊

网友K(2010-04-06):
回复 网友D:

谢谢你的《单电源运放图集》:handshake

网友L(2012-09-11):
好贴 ,问到点子上了

网友M(2018-08-05):
谢谢分享单电源图集。。

网友N:
信号范围跟电阻比例达到输入端不是负即可。跟输入信号正负不是主要决定的。

网友O:
先假定能工作,用深度负反馈理论计算同相输入端、反相输入端、输出端的电压。如果这三个位置的电压都在电源轨之内,就能够正常工作。当然,越接近电源轨,失真程度越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