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单片机复位后从还要重新读取代码到ram吗?

楼主(2009-12-22):
单片机复位后(不是掉电后再上电复位)
是直接从main函数开始
还是从新读取flash或E2ROM中代码到ram中开始执行

网友A:
单片机程序应该是在ROM(FLASH)里运行的,不需复制到RAM中去运行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了

好像不是很肯定:(

这个问题好像问的很菜,都没人愿意回答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B:
好像类似的问题见到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