费解的闪烁LED电路

楼主(2009-12-22):
小弟最近遇到了一个闪烁LED电路,看不懂原理,请高手们为小弟解析解析,谢谢

网友A:
最基本的多谐振荡器电路。
工作原理,看模拟电路教材,一般都有专门的一章,名称为RC振荡器。
楼主要是愿意花点时间,把此图画成两支三极管朝一个方向,就可以看出这是两级基本的三极管电容耦合放大电路,第二级的输出端又接到了第一级的输入端。

网友B:
最基本的震荡电路,网上搜一下,一大把

网友C:
某一瞬间,假设Q1先导通,则Q2的基极通过电容、Q1就相当于直接接地了,所以此时Q2是关断的
;R2对C1充电,待C1两端的电压能使Q2导通了,Q1又截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