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 下编译ASM 能否多个ASM文件一起编译

楼主(2009-12-22):
如果单独编译asm.asm 没问题

但有一个地方 data=8  xdata=0,code=xxx
data=8  xdata=0, 这2项是一直不变的,这是.asm就这样的吗?

另 我想asm.asm 去call 一个 在asm2.asm的下的 子程序 如call asm2

asm2这个子函数 在asm2.asm 下  asm2.asm如何写代码

及如实现 这样的配置链接?

楼主:
:lol
刚好被人问到keil 下建立纯.asm  回答不出来,连前2句
$NOMOD51
$include (C8051F020.inc) 都google 半天才解决编译错误。

网友A:
在Keil下建立工程(project),然后在其下加入模块(可以是ASM,也可以是C)。要实现模块间的程序(或函数)调用,必须将程序(或函数)名放入连接名表(用exten说明)。

网友B:
我虽然极少玩asm,但是推想:多源文件混合编译,这是对编译器的起码要求。
应该可以的

网友C:
这个是可以的 ,找本keil集成开发环境看看把

网友D:
您去网上找那本电子工业出版社徐爱X出的Keil使用的电子档书,书中有一个多ASM文件构建的例程,学会那个就能搞定了.

网友E:
在Keil下建立工程(project),然后在其下加入模块(可以是ASM,也可以是C)。要实现模块间的程序(或函数)调用,必须将程序(或函数)名放入连接名表(用exten说明)。 ...
引用 网友A:

应该就是这样,C是这样的

网友F:
真逗。要实现模块化编程,LZ的2个*.asm 必须是采用宏汇编写的程序。
keil的A51.exe是宏汇编程序,不是小汇编(小汇编是不能实现模块化编程的,也不需要连接。)。

宏汇编也即无需你自己考虑用org 定位程序/数据地址编程方式:那是连接程序BL51的事。

网友G(2013-12-23):
楼主怎么解决的?能否告之啊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