JTAG 同时连接CPLD和ARM,有这样用过的举手

楼主(2009-12-22):
想将CPLD的JTAG线的ARM的JTAG线链接起来。
不知道有没有同学这样用过。原理上我想应该是没问题,但没有实际用过。

网友A:
我也没用过

网友B:
你想干啥?

网友C:
没多大意义吧

网友D:
省掉一个链接器,从原理上讲是可行的。

网友E:
可行,我干过

网友D:
股神,咋搞的告诉大家把。

网友F:
:D 股神讲讲

网友G:
用跳线选择?

LZ的意思是在一条chain上串上ARM和CPLD么?还是并联两个?

并联两个的话,就把时钟用跳线就OK了

网友E:
下一个TDI连接上一个TDO,配成菊花链
我记得串了3、4个东西,Altera的MAX-II CPLD,ARM1个,DSP一个,Cypress的高速同步RAM一个,还有一个Altera的Stratix-II FPGA。上面有三个就是串的,不过有点忘掉哪三个了

楼主:
楼上正解。不过我只连过多个ARM,没试过混合的,

网友H:
Daisy Chain 鉴定完毕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