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万火急(求救)

楼主(2009-12-22):
大虾们,我现在有一个显示器,三台主机,
我想设计一个转换器,
把三台主机的视频线接到转换器上,转换器输出线接显示器,
然后当我想看这台主机时,我按下开关,当我想换台主机显示时,我再按下开关就可以实现。
十万火急,救救小弟吧

网友A:
去买个现成的切换器即可。

网友B:
LS说的对,而且那玩意还容易按坏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现成的很贵,叫计算机矩阵,一套设备下来要5万

网友A:
晕~
那你咋不干脆买套巨型机,说不定要5个亿都不止呢~

网友C:
要省钱嘛,用好多的机械开关切换,。。。

网友D:
现成的好像也就是100左右吧。电子城这种东西太多了。

网友E:
kvm切换器就可以试验

网友F(2010-05-21):
用CD4017+CD4066可以实现吗?:lol

网友G:
视频矩阵可以啊
要想自己做找几个芯片就成了

网友H:
电脑城3切一的VGA切换器好像只要百拾来块钱的

网友I:
还矩阵,市场上的几乎清一色的机械开关切换

网友J(2010-07-10):
机械开关最划算

网友K:
还是搞机械开关吧,便宜实惠,纯机械,不用电绿色环保

网友L:
不就是个切换开关嘛, 机械开关就可以.  也就切换 R,G,B,Hs,Vs, 五个信号就可以了

网友M(2010-08-10):
弄个电子开关行不CD4053

网友N:
现成的是有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