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求教一个C语言问题

楼主(2009-12-22):
unsigned char i;
i=0xf2;//11110011
...
if(i==cf)
请问中间写什么程序能让它的八位数据全部倒过来,既1100,1111,
如果是10011110全部倒过来就是0111,1001
最好几行就能解决,小弟在此先谢谢了哦!

网友A:
简单的方法用For或者用移位来操作

网友B:
#include <intrins.h>

void _crol_ (void)  {
  char a;
  char b;
   a = 0xf2;
   b = _crol_(a,4);  }

  你想移几位就移几位

网友C:
crol只是循环移位,并不改变字节的头尾顺序。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- 功能描述:将一个字节进行反向,如0x55-->0xaa
- 隶属模块:公用函数模块
- 函数属性:外部
- 参数说明:a:待反向的源字节
- 返回说明:反向后的字节
- 注:此函数由振南编写,采用循环方式对字节反向。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unsigned char reverse (unsigned char a)
{
unsigned char temp=0,i=0;
for(i=0;i<8;i++)
{
  if(a&(0x80>>i)) temp|=(1<<i);
}
return temp;
}

以上代码,请参考

网友C:
unsigned char code rev_temp[256]=
{
0x0,0x80,0x40,0xc0,0x20,0xa0,0x60,0xe0,0x10,0x90,0x50,0xd0,0x30,0xb0,0x70,0xf0,
0x8,0x88,0x48,0xc8,0x28,0xa8,0x68,0xe8,0x18,0x98,0x58,0xd8,0x38,0xb8,0x78,0xf8,
0x4,0x84,0x44,0xc4,0x24,0xa4,0x64,0xe4,0x14,0x94,0x54,0xd4,0x34,0xb4,0x74,0xf4,
0xc,0x8c,0x4c,0xcc,0x2c,0xac,0x6c,0xec,0x1c,0x9c,0x5c,0xdc,0x3c,0xbc,0x7c,0xfc,
...
}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- 功能描述:将一个字节进行反向,如0x55-->0xaa
- 隶属模块:公用函数模块
- 函数属性:外部
- 参数说明:a:待反向的源字节
- 返回说明:反向后的字节
- 注:此函数由振南编写,采用查表方式对字节反向。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unsigned char reverse(unsigned char a)
{
return rev_temp[a];
}

网友D:
楼上给的例子不错

楼主:
两位给的解答很棒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