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

楼主:
输入30V,输出24V,现在负载稍微大点,24V电压就掉的厉害。
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啊

复件  (2.74 MB )

网友A(2009-12-23):
这图画得....

那么大电流,先去检查输入电压够不够

楼主:
惊动了xwjGG。。。。
呵呵,不太会用。。。
输入电压是经过变压器然后整流出来的,不掉啊,就24V输出掉,2n5884都换过了.
大侠,能不能给分析下上面的电路啊?

网友B:
电路画得象迷宫。
不就是个三端稳压扩流电路吗?照着7824的datasheet里面的电路抄就是了。

网友C:
三端稳压扩流,怎么搞得这么复杂?

网友D:
Q1,Q2怎么工作的?

网友E:
文件名是JPG,实际上原来是BMP来着,
难道不知道ACDSEE吗,简单的另存为一下,体积缩小到几百分之一。
建议都存成GIF,比JPG更小,更清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