常见小家电电路分析

楼主(2009-12-23):
以下是小家电常用电路,请各位懂行的高手简单讲解一下原理.主要是想弄明白输出高电平时,可控硅是全波导通还是半波的.为什么输出低电平时可控硅会截止.按照双向可控硅的工作特性分析,应该是不管高低电平都可会导通的啊.

网友A:
要说哪一部分?
电容限流式并联稳压电路给MCU供电
2M的电阻用于过零检测
控制可控硅导通角改变功率
触发采用短脉冲以节省电流消耗 。。。

网友B:
过零检测好象是用中断做的吧

网友C:
HT的单片机这么强啊,可以用阻容降压来供电?稳定性怎么样?

网友D:
1,你的可控硅画反了吧,
2,双向可控硅触发最好是1,3象限, 当然也有用1,2象限的,不过不太好,你这个图是1,2象限触发的。

楼主:
哦,是吗?这是我从合泰官方网上下的电路.我仔细再研究一下看看.

网友:
没明白 awey 所说的 “2M的电阻用于过零检测”
请问它是怎么检测过零的,我以前一直用光耦来实现过零检测的。请各位帮忙解答。

网友E:
RE 8:当IO为LOW时,过零。

网友F:
在这里,没有很好的过零点检测点,可以测试一下1脚,为一个方波,脉宽比价大,
主要为可控硅的导通触发做一个周期触发源,选低电平的时候比较好,电源电压处于低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