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家电控制电路分析

楼主(2009-12-23):
以下是小家电常用电路,请各位懂行的高手简单讲解一下原理.主要是想弄明白输出高电平时,可控硅是全波导通还是半波的.为什么输出低电平时可控硅会截止.按照双向可控硅的工作特性分析,应该是不管高低电平都可会导通的啊.

网友A:
这个电路有过零检测的呀,单片机的第一脚就是检测过零信号的,根据这个信号,延时一点触发可控硅的

网友B:
“按照双向可控硅的工作特性分析,应该是不管高低电平都可会导通的啊”这里的“低电平”应该叫负电平,可控硅其实不是由电压触发的,是由门极电流触发的,单片机输出低电平的时候,门极无流入的电流,所以不触发。另外你的触发象限是不是有点问题,还有你没加吸收电路(不知道你驱动的是啥负载)。

楼主:
哦,谢谢楼上的朋友.你这么一说我现在明白了.还有这个电路是我从合泰官方网站下载的资料里面的电路.应该不会有问题吧.负载是发热体.

网友B:
悄悄告诉你:我经常给某些做技术支持的工程师洗脑,所以劝你也别迷信所谓官方资料了。咱靠技术吃饭的人,还是自己把问题研究透了,老板不找自己麻烦比较好。

楼主:
呵呵,那是,想真正掌握技术是要彻底把问题研究透才行.

楼主:
昨晚仔细研究了一下可控硅,终于搞明白了,上图中确实存在错误,不管单片机是输出高低电平可控硅都会触发导通.应该将可控硅T1跟T2反过来接才对.

网友C(2011-03-13):
可控硅能直接这样接么???

网友D:
可控硅能直接这样接么???
引用 网友C:

LS朋友正解!

可控硅不能这样接~~~  :Q

一定是LZ画反了~~~  :L

网友E:
呵呵,这个电路总成本比较低,适合于家电的特性。以前见自家的海尔洗衣机是用单片机驱动MC1413然后接双向可控硅的。

网友F(2011-07-07):
小家电的电路很多是很经典的,成本低,另外稳定性较高,这就是那些大公司的老工程师历害之处啊,学习了,学无止境。

网友G:
连可控硅上下都会反的人,不适合研发。
等你搞清楚了,再做研发,否则万一哪天触电了都不知道原因。

网友H:
第一次用有点问题是正常的,自己搭个板试试,自己注意安全就可以了,我第一次用的时候也觉得1,2叫可以换着用,不过最好还是使用前搞清楚原理,试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.

网友I(2014-12-01):
可控硅接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