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Y7C68013非USB供电问题

楼主(2009-12-23):
采用非USB直接供电,用外部给电,USB线只共地,但是发现当拨下USB线的时候,单片机就停止工作了,再插上USB线,又恢复正常(观察这种情况我是在,一个有比USB优先级高的定时器里,有一灯闪,拨下USB后,灯停闪),请问各位高手,是不是CY7C68013由于USB的拨出而进入了什么模式。或者是另外什么?谢谢!

楼主:
找到原因了,USB协议里面有:当与USB断开时,USB设备必须有能力进入省电模式,也就是程序让它进入了挂起模式啦。

楼主:
有问题还是得多看看书才行!

网友A:
底层的程序应该可以控制的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