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 MCU 如何与TFT屏连接

楼主(2009-12-23):
各位大虾,我现在想用MCU去控制TFT屏,看了下TFT(2.8寸)规格书,电压是2.8V的,单片机出来的信号都是5V,如何去控制TFT屏呢。谢谢!

网友A:
电平转换,或者换3.3V的单片机。

规格书上的电压是2.8V的???

楼主:
是的,5V转换成3.3V,要用什么芯片啊,谢谢

网友B:
很多的,输出电流多大,功耗有没有要求,要什么封装的

网友C:
推荐AS117
自己查资料看就明白了

网友D:
AMS1117-3.3

楼主:
电流估算一下腰300多MA

网友E(2011-06-21):
电阻分压

网友F(2013-03-13):
这个说得比较详细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