呼叫大虾

楼主(2009-12-23):
大虾们,请问我下面这个电路的Q9基级的电位是怎么算出来的啊。这个不是典型应用,我想了好久想不明白这个VB的电位怎么算才叫合理?说明一下,这个电路是开机静噪的,SA没有接通电源时,去音响的信号是被短路的。请指点一下,谢谢!

网友A:
Q9在这里只是当做开关用,计算VB干什么?

这个电路象是哪个婆婆设计的,呵呵。。

楼主:
怎么是婆婆设计的呢?还罗嗦吗?

网友B:
计算VB干什么?

要算的话想都不用想,导通时肯定是12-0.7V

楼主:
XWJ大哥,那不计算的话咋知道R35跟R6的值要取多大才算合适呢?请指点,谢谢

楼主:
我是说在设计的时候不算怎么知道取值呢?

网友C:
r35的连接改成基极对地。r6随便取,10k、20k都行,关键是开关闭合时q9截止就行了。
另外静音用的那几个三极管基极电阻不需要并联这么多。发光二极管改成对地连,不然亮度可能比较差。

网友D:
确实设计得非常啰嗦,并且怀疑Q9的饱和压降是否能胜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