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弟请教问题

楼主(2009-12-23):
本人刚画PCB不久,请问图中粉色线不去掉的话,PCB加工的时候直接在粉色线那打孔把里面的定位孔也直接去掉吗

网友A:
你说的粉色线是不是在禁止布线层。把他换成顶层丝印层试试

网友B:
看你的图,粉色线不是机械层的,是keepout层,不会被切掉

楼主:
回awey,是禁止布线层,加的原因是因为限制铺铜,发板子了的时候忘了把粉色线去掉,就怕加工的时候在粉色线切掉,这样就切成一个大孔。粉色线里面是定位孔

网友B:
不用担心,工厂只切机械层。
平时我们都这样做,发板的时候也不用去掉。
不放心可以和工厂电话沟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