秒脉冲检测电路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09-12-23):
什么都不用,已经实现楼主所要的功能了。

网友B:
单稳态电路。

网友C:
单稳态电路,
顺便问一下为啥叫秒脉冲?

网友D:
在电子技术中,脉冲是指短时间内出现的电压或电流的突然变化。常把不按规律变化、带有突变特点的电压、电流都泛称为脉冲电信号。
脉冲的种类很多,常见的脉冲信号波形有方波,矩形波等。描述脉冲信号的参数有:脉冲幅度Um(或Im):脉冲重复周期T;脉冲的宽度tu;脉冲上升时间tr;脉冲下降时间tf.其中脉冲的宽度tu是指脉冲持续时间,.脉冲/秒(pulses per second缩写为PPS)是指每秒产生的脉冲数.
1pps即时间间隔为1秒的脉冲信号pps..

网友D:
单独用一个电子元件是做不到的。有两种方法可以做到
1、单稳态电路。可以用555电路实现
2、如果输入脉冲是个窄脉冲,可以用一个反相器就可以实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