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PI1重映射问题

楼主(2009-12-23):
各位大虾好,
下面这个是我用的SPI1的重映射,我的SD卡SPI通信口就是链接到这几个口上面的,在调用Mass_Storage_Start ();函数时总是检测不到SD卡,能帮我看下void SPI_Config(void)程序什么问题?谢谢!
void Mass_Storage_Start (void)
{
  /* Disble the JoyStick interrupts */
  IntExtOnOffConfig(DISABLE);

  /* Clear the OLED screen */
  //OLED_Clear(White);

  /* Set the Back Color */
  OLED_SetBackColor(Blue);
  /* Set the Text Color */
  OLED_SetTextColor(White);

  if(MSD_Init() != 0x00)
  {
    OLED_DisplayStringLine(Line0, "Warning ");
    OLED_DisplayStringLine(Line1, "   NO   ");
    OLED_DisplayStringLine(Line2, "SD Card ");
    OLED_DisplayStringLine(Line3, "Pres SEL");

    /* Loop until SEL key pressed */
    while(ReadKey() != SEL)
    {
    }
  }
  else
  {
    Get_Medium_Characteristics();

    OLED_Clear(White);
    /* Display the "  Plug the USB   " message */
    OLED_DisplayStringLine(Line1, "  Plug  ");
    OLED_DisplayStringLine(Line2, "USB Cable");

    /* Intialize the USB cell */
    USB_Init();

    //OLED_ClearLine(Line9);
    /* Display the "To stop Press SEL" message */
    //OLED_DisplayStringLine(Line8, "  To stop Press SEL ");

    /* Loop until SEL key pressed */
    while(ReadKey() != SEL)
    {
    }

    PowerOff();
  }
  OLED_Clear(White);
  //DisplayMenu();
  IntExtOnOffConfig(ENABLE);
  /* Flush SPI1 Data Register */
  SPI_ReceiveData(SPI1);
}

void SPI_Config(void)
{
  GPIO_InitTypeDef  GPIO_InitStructure;
  SPI_InitTypeDef   SPI_InitStructure;

  /* GPIOB Periph clock enable */
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B | RCC_APB2Periph_AFIO, ENABLE);
  /* SPI1 Periph clock enable */
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SPI1, ENABLE);

  /* Configure SPI1 output pins: SCK, MISO and MOSI */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3 | GPIO_Pin_5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_PP;
  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ure);
  /* Configure SPI1 input pin: MISO */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4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N_FLOATING;
  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/* Configure PB6 pin: CS pin */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6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
  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/* SPI1 Periph Remap */
  GPIO_PinRemapConfig(GPIO_Remap_SPI1, ENABLE);

  /* SPI1 Config */
  SPI_InitStructure.SPI_Direction =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;
  SPI_InitStructure.SPI_Mode = SPI_Mode_Master;
  SPI_InitStructure.SPI_DataSize = SPI_DataSize_8b;
  SPI_InitStructure.SPI_CPOL = SPI_CPOL_High;
  SPI_InitStructure.SPI_CPHA = SPI_CPHA_2Edge;
  SPI_InitStructure.SPI_NSS = SPI_NSS_Soft;
  SPI_InitStructure.SPI_BaudRatePrescaler = SPI_BaudRatePrescaler_4;
  SPI_InitStructure.SPI_FirstBit = SPI_FirstBit_MSB;
  SPI_InitStructure.SPI_CRCPolynomial = 7;
  SPI_Init(SPI1, &SPI_InitStructure);

  /*Enable SPI1.NSS as a GPIO*/
  //SPI_SSOutputCmd(SPI1, ENABLE);

  /* SPI1 enable */
  SPI_Cmd(SPI1, ENABLE);
}

网友A:
好长的码……还是小字,看的好费劲啊

网友B:
是啊,字体弄大点嘛

网友C:
SPI的MISO也要配置为AF_PP:
/* Configure SPI1 output pins: SCK, MISO and MOSI */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3 | GPIO_Pin_4 | GPIO_Pin_5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_PP;
  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估计你没有仔细看参考手册和STM32的软件库的例程,自说自画就认为MISO要设置为输入口。

网友D(2014-12-16):
引用 网友C:
SPI的MISO也要配置为AF_PP:
/* Configure SPI1 output pins: SCK, MISO and MOSI */
  GPIO_InitStructur ...

AF_PP,复用推挽输入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