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cc内联函数咋用

楼主(2009-12-23):
试了 #pragma inline  怎么弄都弄不出来效果啊
~~
16很多堆栈都只有8 不敢用太多函数调用啊 用宏定义又很麻烦

网友A:
哎啊,我也一直没试出来,呵呵,似乎PICC根本不支持inline的用法。

网友B:
3.10.3.1 THE #PRAGMA INLINE DIRECTIVE
The #pragma inline directive is used to indicate to the compiler that a function will
be inlined. The directive is only able to be used on special functions that the code
generator will handle specially, e.g the _delay function.

Note: Use of this pragma with a user-defined function does not mean that function
will be in-lined.

网友A:
#PRAGMA INLINE 能行吗?

总是提示 illegal # directive "PRAGMA"错误,呵呵,MARTIN能不能写一个具体的范例代码给俺们看看?!

网友B:
叶工,9.70的manual里说了,也就是上面这段话,这个Directive不能把用户自己定义的函数变成in-line,以前版本的manual说得不清楚,其实它应该只能用于编译器提供的特殊库函数。所以,不必去试它了。

网友A:
呵呵,果然不支持,我以前查资料就有人说不支持,俺还用着950版本呢。

楼主:
嗯 我也看到这段话了~~~

楼主:
shit 不小心把TXD设成了输入 RXD设成了输出 难怪调了一天都没发现为啥串口接收不到

网友C:
大家早上好。

我用PICC9.70版本是支持内联函数的,
声明过函数之后,然后专门写成内联形式就可以了,写法如下,我试了可以的。
#pragma inline timer0_isr

timer0_isr是函数名,大家可以尝试验证一下。

网友A:
你完整的测试一下函数是否可以正确嵌入到代码中!?

呵呵,俺没有970版本,所以只有看的份。。。

网友C:
哦,叶公说的是,“完整的测试”我不知道具体怎么做,只看到堆栈现在不溢出了,恳请您指导。

9.70版本在 MCHP的官方网站有下载,试用期1个月。

谢谢:)

楼主:
我也是9.70 没效果的
你看调用的地方是否还是call
实际上调用函数的地方没有任何变化

extern void SCI_RC_isr(void);
#pragma inline SCI_RC_isr
而且这么写会报错的
undefined symbol "_SCI_RC_isr"

可以按照这个写法
#pragma inline SCI_RC_isr
#define SCI_RC_isr() {......}
但似乎这样没啥意义

网友A:
哦,叶公说的是,“完整的测试”我不知道具体怎么做,只看到堆栈现在不溢出了,恳请您指导。

9.70版本在 MCHP的官方网站有下载,试用期1个月。

谢谢:) ...
引用 网友C:

设个断点,看看内联代码是否真的被嵌进去了?!

inline的作用是直接把这一段代码嵌进去,而不是使用CALL,如果使用了CALL或者根本没嵌入这段代码,则肯定就是有问题了罢。。。

网友D(2013-06-06)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功  能 : T2定时器后台执行程序
* 入  口 : 无
* 返  回 : 无
* 说  明 : 1>
*          2>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timer2_isr (void)
{
    if ( TMR2IF )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-- T2 Interrupt
        TMR2IF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清除标志位信息

        if (++ReadCardIvl > 30) {                 // 读卡间隔时间到?
            ReadCardIvl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复位读卡时间
            bReadCardEn = TRUE;                   // 设置标志 允许读卡
        }
    }
}
#pragma inline timer2_isr

这样就可以了!!!

因为我timer2_isr 没使用外部声明的方式
所以inline  声明的方式就放到了函数的后面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...

没用。

#pragma inline是在函数定义时写的,不是在函数声明时写的,如果函数定义时没用inline告诉编译器这是内联函数,在申明时即使写这个也等同没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