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MAX485电路

楼主(2009-12-23):
电路如上
请问如果DE直接接+5V而/RE直接接GND是否可以呢?

之前用过MAX491,就是DE直接接+5V而/RE直接接GND,并把A和Y并起来,B和Z并起来(全双工变成半双工,因为要通信的设备是半双工的),通信是OK的,发送的时候并不会接收到数据,不知MAX485是否必须要去切换呢?

用过的TX说一下

谢谢!

网友A:
不行,不能同时收和发。
应该DE和/RE接一起。

PS:
图打不开,应该上传到本地。是按“高级回复”然后“上传附件”即可。

网友B:
485和422是不同的,485不能同时使能收发,只能二选一。

网友C:
max491是全双工的。max485只能是半双工

楼主:
必须要切换收或者发

网友D:
曾经见过1个电路,485芯片的RE是直接接地的,用的是多主控方式传送数据,至今还想不通是怎样处理,发送和接收同时有信号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