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DC-040GS系列霍尔电流传感器(含产品图片)

楼主(2009-12-23):
HDC-040GS系列霍尔电流传感器(HDC-010GS、020GS、030GS、040GS)

HDC-040GS系列霍尔电流传感器是应用霍尔效应原理的新一代电流传感器,能在电隔离条件下测量直流、交流、脉冲以及各种不规则波形的电流。
一、特点
①应用霍尔原里的开环电流传感器
②输出为电压信号
③体积小
④无插入损耗
二、应用
①交流变频调速,伺服电机
②不间断电源
③开关电源
④电池电源
⑤电焊机电源
⑥通信电源
三、使用说明
传感器按下面的连接说明接线,将待测电流从模块穿芯孔中穿入,即可从输出端测得电压大小。(注:错误的接线可能导致模块的损坏)
四、连接与调节
GIN幅度调节
OFS 零点调节
当测量电流沿传感器箭头方向时输出信号为正。
联系电话:029-85251919   QQ:630012762   E-mail:xajzdz@163.com

五、电参数

六、结构参数

网友A(2014-11-28):
最小可以测量多大的电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