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多年前的一个噪声实验

楼主(2009-12-23):
我一直对主动降噪有兴趣。
有一次,我把录音机的两个喇叭一左一右地面对面放着,把耳朵伸到他们中间,希望能找到一点是没有声音的。
可是,无论我怎么移动耳朵,还是调节喇叭的距离,都没有效果。声音和平时没什么两样。

网友A:
主动降噪必须降噪声波和噪音声波传递路径一致或接近一致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就是说,两个喇叭不能面对面?

网友B:
俺的个汗

网友C:
以前也想过室外的噪声消除。将噪声接收-反相-输出,以抵消噪音。不知道这样能不能实现。感觉好像不行。

网友D:
楼主的方法是在想当然了,要用声音去消除声音必需相位相反、幅度相等,这只能在特定的位置点实现,而且就算这么做用耳朵是检测不出来的,正常人都有两只耳朵且间距一定距离,在空间上不是一个点。

楼主:
楼主的方法是在想当然了,要用声音去消除声音必需相位相反、幅度相等,这只能在特定的位置点实现,而且就算这么做用耳朵是检测不出来的,正常人都有两只耳朵且间距一定距离,在空间上不是一个点。 ...
引用 网友D:

我只是想演示主动降噪的原理,因此我可以专门用电子线路来保证两个喇叭发出相位相反、幅度相等的声音。但我觉得,它们应该是向同一个方向发射声音,所以在它们的声音所重合的地方,声强就会大幅度减少?

网友E:
消振和消噪的一种方法,实现途经:
1,用FFT实时检测振源或声源频谱
2,用信号波形提取技术实时检测振源或声源不同频率的幅度和相位,
3,将提取的不同频率信号反向后合成给定信号
4,自动调节伴随振源或声源产生给定的振动或声信号

但实际中,振源与伴随振源,声源与伴随声源,同时工作,检测振源或声源与检测(反馈)伴随振源或声源很难分割,即实现有一定困难,恰巧,这两天我正准备学习和研究此类问题。

难点:
检测分割

彭建学  上海

网友F:
你脑袋把他们两给分割开了把,呵呵,两个声波无法叠加了,都单独被你两边的耳朵吸收了。。。

网友E:
另劈道路:
不分割检测
1,用FFT检测振源与伴随振源在被控点的合成频谱
2,调节伴随振源每个频率的相位,使检测到的该频点合成幅值达到最小
3,调节伴随振源每个频率的幅值,使检测到的该频点合成幅值为0

理论上可做到,关键是检测与调节的实时性和精度

彭建学  上海

网友E:
不知道潜艇除了减振和吸收措施外,有无伴随振动措施?

彭建学  上海

网友D:
一切都在理想情况下也只是声场中的一些点能够完全消噪,而现实中声音的绕射、衍射、反射以及其它物体的共振等都会使情况变得非常复杂,即使采用随动算法也不能在任意场合完全消噪,主动式消噪法受环境影响巨大。

网友E:
1,高频振动采用被动法容易吸收,低频难.
2, 声纳水平大幅提高,低频振动消振成为迫切
3,采用有源主动控制振动,即伴随振动是唯一有效方法

彭建学 上海

网友G:
主动消噪,低频段效果好。容易实现“声短路”。

网友H:
1997年的电子报报道:英国经过研究制造出世界第一台消噪音机。其原理就是用电路采集噪音,经过处理再产生一个与它相位相反的声波,以此“中和”掉原来的声音。我对这个原理也很感兴趣,也很想做实验。另外在大学物理实验集(清华大学编)里面介绍有:利用两个喇叭,发出相位和幅度基本一致的音频,能够听到拍的现象。具体我也没有听过,也很想听一听,过段时间我申请的仪器设备到了打算做一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