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用单片机普通I/O口检测上升沿或下降沿?

楼主(2009-12-23):
DSP下的PF有许多状态寄存器,但是普通单片机下是靠什么检测上下沿的?

网友A:
检测电平,判断电平的变化。。。。

网友B:
直接读呗

网友C:
直接读呗
引用 网友B:

直接读出来的应该是I/O脚的状态吧,这样能检测它的上升沿或下降沿吗?

网友C:
对了,你用的是什么单片机呢?

网友D:
通过中断实现。
将管脚配置成下降沿或上升沿中断,而不是电平中断,使能中断后就进入指定的中断程序

网友A:
自己写个小程序吧
两个状态,一个前一时钟的的状态和一个当前状态
用逻辑判断一下就可以了

网友A:
其实可以考虑用中断管脚
直接可以读时钟沿
方法很多

网友E:
普通的单片机也很容易检测呀,说说什么型号的

网友F:
汗。。。楼上几位,人家说的是普通IO口,不是普通单片机。。。

网友E:
DSP下的PF有许多状态寄存器,但是普通单片机下是靠什么检测上下沿的?
引用 楼主:

LS,仔细看了吗????
你只看标题了吧

网友G:
搞个中断,判断此刻状态与上次状态有无差别!比如上次是1,你这次是0 则是下降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