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数字控制连续可调电源设计思路

楼主(2009-12-23):
输出是直流1~20V、0~10A之间,采用PWM控制已有20V稳压源的电压,使其输出1~20V,PWM信号由比较器产生,比较器的电压由单片机的D/A输出并经过线性放大到0~20V的范围内。
请问大侠们,这种思路可不可行?有没有可参考的电路?

楼主:
另外一个方案,因为我要供电的负载电阻在0.5欧到5欧之间,可否用数字电位器来控制电压输出?不知道电流是否能满足?

网友A:
:L,开环的?

网友B:
3楼:
楼主用了比较器,怎么会是开环?

楼主:
PWM控制原电压转换后电压经AD经单片机采集,单片机再控制PWM调整电压,如此得出若干电压的经验值。因为是实验用电源,精度要求不高,自己感觉可行

网友B:
首帖的方案很不怎么样,没有充分利用现有资源。
5楼的方案稍好一些。
5楼方案,并非得到经验值,只要AD经过校准,输出的电压也是准确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