买的2个JLINK,其中一个用不了

楼主(2009-12-23):
我还以为这2个J-LINK内部的固件不一样,于是连接了目标板,得到的信息一致,也就是J-LINK里面的固件是一样的,有截图。
2个J-LINK都能检测到CPU为ARM926-EJS内核
出错的J-LINK调试时出现错误对话框,大概内容为:
this target device does not support all the defined breakpoints!
please reduce the number of breakpoints and start again
..........

网友A:
…………怎么发到这了

网友B:
看不大清楚....

网友C(2010-02-03):
在优酷找到一个JLINK的使用视频教程,看看有没有帮助:

http://v.youku.com/v_show/id_XMTQ5ODc5ODA4.html

网友D:
我估计第二个有明显问题。
肯定是硬件不行。

网友E:
拿去换啊

网友F(2010-03-10):
便宜没有好货啊

网友G:
好货不便宜!!

网友H:
this target device does not support all the defined breakpoints!
please reduce the number of breakpoints and start again
修改AXD的options-->config processor.
去掉所有的选项(小方框内为空)。
重起AXD试试。

网友I:
这个不是JLINK得问题,是设置不对,导致不支持BreakPoint

网友J:
晕了,今天也买了一块
等拿到手赶紧试试看

楼主:
回12楼  backupyan  13楼  OMAT

谢谢! 还是疑问:会是设置问题吗?? 如果是设置问题,,为什么另一个J-LINK可以正常使用呢!

请问下:backupyan ,AXD是ADS1.2的调试环境吧,,我用的是RealView-MDK,,如果真是设置问题,,对应的在哪设置呢? 是设置J-LINK调试软件还是RealView-MDK呢?

网友K:
不是全功能的吧.断点数有限制,或者你使用的是硬件断点.

楼主:
连调试都进不去啊:L,,即使不设置断点,MDK都启动不了调试,一起买来的另一个jlink好用的很。:dizzy:

网友L:
淘宝退款呗,呵呵。

网友H:
网购就这样,看运气了。AXD就是ADS V1.2的调试器。MDK没用过。
我也是发表一下我的仅有的一点经验,如果解决不了,我也不会了。

楼主(2010-08-13):
买了N个JLINK,,连接时,还是出现下面这个问题,无法进入调试,现在只有一个JLINK可以用。

This target device does not support all the defined breakpoints
Too many breakpoints have been defined. Reduce the number of breakpoints. The following breakpoint combinations are supported:
When executing from volatile (RAM) memory:
unlimited address breakpoints and one data access breakpoint
two data access breakpoints
When executing from non-volatile memory, for example Flash:
two address breakpoints
two data access breakpoints
one address breakpoint and one data access breakpoint

楼主(2012-02-28):
能用的那个JLINK也突然用不了,网上搜了搜说是固件丢了
手上还有2个JLINK,能正常调试其他CPU,比如STM32,但调试EBD9260就不行,调试时,开始正常,一段时间后就突然退出了

楼主:
手上一个并口的wiggler,配合H-JTAG,可以调试EBD9260,找不到什么原因。。。。

网友M(2019-02-16):
也遇到同样的问题,arm926内核,请问楼主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?不知怎么办了?是mdk设置问题吗?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