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忙求一下等效电阻

楼主(2009-12-23):
1,用三种方法求下图AD两端的等效电阻
2,图中R4可否用电桥的方法直接去掉?原因是什么

网友A:
楼主去复习一下基尔霍夫定理。

网友B:
1,(1)星角变换
   (2)基尔霍夫定理
   (3) .....
2,不可以,因为桥不平衡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看错了,桥是平衡的。

楼主:
我用星三角转换后得到的值是8.9
用外加电源,在用回路电流法得到的值为30多,不知正确的答案是多少

网友C:
Rab=30*60/(30+60)=20   R4,R5 由于电桥平衡 所以可视为开路或短路 R1/R6=R2/R7=R3/R8=1/2 其它 可以 星-角,角-星 等效转换。复杂这里不叙述。

网友D:
偶也不会

楼主:
此题可以用星三角等效变换求解吗

网友E(2019-03-22):
20k
(983)

网友F:
口算就可以了,20K。  R4R5等于没有,剩下的串联后并联  30K//60K=20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