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特殊的电源应用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09-12-23):
Q1的CE接反了

网友B:
Q1 应该用NPN管,EC反过来。

这个电路要注意安全问题,不要触电或电着人哦~

网友C:
把R5放到前面去.即把节点4放到7那边.
或用NPN管

网友D:
Q1应该用npn的吧?

网友E:
[fly]楼主,你算过R5的功耗么??Q1的功耗又是多少呢??加起来好像够烤肉了。[/fly]

网友F:
Q1接错了 NPN。。。

楼主:
为什么Q1不能用PNP呢?在原理方面有区别么?个人觉得,只是在最小饱和压降方面有影响啊!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恩 不好意思 只是用来仿真了下,随便加了个负载,实际在用的过程中,负载电流只有0.1A不到,所以在Q1管子上面的功耗不是很大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可以问一下,为什么非要用NPN么?

网友E:
R5的电流是(130-5.1)/2k=62.45mA,R5功耗是(62.45E-3)^2*2k=7.8W!!
Q1的功耗是(220×1.3-130)*62.45mA=9.74W!!
合计就是17.54W!!

NPN是为了做射极跟随,在功耗面前,这个问题都是小问题,楼主先把功耗解决了再说其他的。

网友E:
楼主,你的最好方案是AC-DC!:)

网友G:
线性电源的调整管可以用PNP,也可以用NPN,两者电路不一样,性能也有所区别。
用PNP管的叫集电极输出,有短路自保护功能,可以实现低压差,但内阻较高。

网友H:
看数上的电路《带取样放大的串联稳压电源》,
图片从awey的**中截取的。

楼主:
awey的那个图里面用的是NPN,我这里换成PNP为什么不可以呢?我试了下,好像是稳压管没有稳定在工作电压导致无法工作

楼主:
噢,突然明白,用NPN的原理了!!
这个里面,用的是PNP作调整管,主要是为了通过控制BE间电压导通从而开启或者关断输出电压
为什么下面我这个图只是加了负反馈,调整了可以输出电压的值为啥就不可以列?

网友C:
稳压管的限流电阻要放到输入端。
PNP管没导通路径

楼主:
不可以的原因我是这样想的
1,要想有输出,必须要Q1的be导通,也就是至少要在R3上面有一个I=0.7/20K=0.35mA的电流才可以
2,如果要想R3上有电流,则电流必须要流过Q2的集电极,也就是说Q2必须处于线性区或者是饱和区,肯定不能截止
3,Q2的不截止就要求6点有一个V=5.1+0.7=5.8V的电压,而显然这时候输出是没有电压的,所以这个V也就不存在了,
相当于有点死锁的概念,是这样理解的么?如果还是用PNP的话,有什么好的办法修改么?谢谢啦!

楼主:
恩恩,对对,这里是应该这样的,谢谢啊
17# zjp8683463

网友B:
LZ:
1、用PNP管的话电路没法启动
2、用PNP管的话,你的反馈相位反了,变成输出越高电路会让Q1进一步导通,输出就变得更高,最后直接饱和了。
3、高电压下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,比如功耗、耐压、器件选型、人身安全等,所以很多都要仔细核算哦。比如你那2.2mF的输入滤波电容,那得多大个头啊?

网友C:
xwj说的对,我要补充的被他说了,这个电路变正反馈了

楼主:
恩 ,这里的问题 我已经想明白了,但是我又有一个新问题了,这样的话
7点的电压,也就是大电容的电压平均值是多少啊?是不是取决于我的负载的电流啊?如果负载是100mA的话,这里应该咋算啊?谢谢了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谢谢了,我懂你的意思了!但是麻烦问一下,如果Q1选的是pnp的话,那么最好Q2用的也是PNP来加这个负反馈,那么就会好了吧

网友E:
是啊,楼主的设计太学生化了。

网友C:
我修改了下,你可以去试试这个电路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晕 总要有个过程啊,刚毕业的学生嘛,你们又不肯和我多说啥,肯定这样子的啊 ,像你们这种老师傅,应该给我们讲讲学生化得地方,有助于提高,否则只是这一句话.....我还是这样子得....

网友I:
还好2200uf还不是很大,还能找的着!要是2.2f就坏带了!找都找不着了!
乍一看吓我一跳,mf是什么单位,哦,仔细认真的算了算搞了半天是2200uf!老了,糊涂了!

楼主:
回复 网友I:
我也不想这么表示,没办法,Multisim就是这么傻

网友E:
回复 网友E:
晕 总要有个过程啊,刚毕业的学生嘛,你们又不肯和我多说啥,肯定这样子的啊 ,像你们这种老师傅,应该给我们讲讲学生化得地方,有助于提高,否则只是这一句话.....我还是这样子得.... ...
引用 楼主:

我给楼主建议了的呀,用AC-DC,你的系统功耗很小,但是电压基准就耗了数倍于负载的电流。

要么你用AC-DC(不一定要单独做,可以跟你的系统主供电做在一起,作为一个副回路,实在要用线性稳压,你就把稳压管的电压选高一点,电流不就下来了啊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恩,说的非常在理!支持一下,我没有听明白?您说的AC-DC是什么意思啊?我这个不算是AC-DC么?不就是AC转成DC么?难道还有别的方法啊?谢谢不吝赐教!!:)

楼主:
我原来以为您说的AC-DC是在市场上买的集成好了的模块呢?原来是一种新的思路啊??非常期待 哈哈

网友E:
你去看开关电源好了,可以问下你们导师,他不可能不知道。Onsemi和PI有很多很好很便宜的方案。

网友J:
都成正反馈了,怎么可能正常呢?

网友K:
小功率=斩波+电容。也行

网友L:
楼主,你的最好用半波整流。简单实用性价比高。

网友M:
不用开关电源的话还是用变压器吧.要不散热器的体积应该要比变压器大得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