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相电功率检测问题,高手指点

楼主(2009-12-23):
目的:检测电动机从电源吸收了多少功率
      计算公式为:
      P = 1.732 * U * I * 功率因数

电压范围:200 - 600 VAC
电流范围:10 - 1800 AMP
现在不知道怎么设计电路,那位能提供相似的方案参考下。
比如怎么测电压,怎么测电流。

网友A:
三相三线,要用二瓦计法

网友B:
测电压测电流都容易,难的是测功率因数。
估计楼主是要用单片机测量。注意,你这个公式里面电压电流都是有效值,单片机测有效值需要比较繁琐的程序。如果楼主的单片机内或外AD够快,可以直接测量三相电压和电流瞬时值,一个工频周期内测足够多的点,相乘即可以直接得到有功功率,当然也可以得到无功功率和视在功率。这样比测量功率因数可能还简单一些。

网友C:
有专门芯片解决你的问题如"SA9105F"。

网友D(2010-10-16):
我在做个单相的交流电功率检测系统,多相的思路应该差不多。
我打算用电流互感器+专业AD芯片(ADE7757)。
你自己在网上下个PDF的规格书先看看。。。如果你的想法和我一样,我们一起研究研究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