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镜像电流源的问题

楼主(2009-12-23):
对于Q1,书上说只要有电流流过,集电极到基极间短路就使该电路工作在放大区,为什么?集电极没有反偏啊,怎么理解呢?

网友A:
没说放大区集电结一定要反偏啊。

靠近饱和区的放大区

楼主:
哦,明白。这种电路一般是集成在芯片内部做电流源而不用来放大信号。

网友B:
注意:这里有个前提是“由电流源驱动”,然后另外一边才会有相应的镜像电流。

网友C:
几年前论坛讨论过镜像电流源的问题  依稀记得宇宙飞船被拍得惨不忍睹还在那里死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