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测试一块电路板的阻抗

楼主(2009-12-23):
各位同仁,请教你们一个问题,我做了一块电路板,现在我不知道我的电路板的阻抗是多少,电路板的供电是DC24V,比如说我用DC24V供电,我要知道我的电路板阻抗是呈容抗还是感抗,如果是容抗:那容抗值是多少,如果是呈感抗:那么感抗值是多少,能不能详细说下,我怎样测试电路板的阻抗值?

网友A:
TDR或VNA,都可以,不过我都没用过,只听说过

网友B:
单测电路板的容感性没有意义,因为装上器件后变化很大。一般装好器件的电路板由电源端向内看的阻抗为容性,因为通常跨电源会接入很多电容。

网友C:
搭车问,信号反射怎么测?

网友D:
电路板无所谓反射不反射,反射是对传输线说的。

网友E:
学习了  那怎么测传输线的反射?

网友D:
6楼:
有专用的驻波表。
详情请问CHUNYYANG。

网友B:
通常不叫“传输线的反射”,传输线必须有负载(或接入网络口)才可能形成反射。这里所说的“网络”可以是一个器件,部件或理想的端口网络。至于测量,则通常使用网络分析仪。

网友F:
低频完全不用考虑;
几十上百兆以上才需要考虑板内反射、振铃问题;
而微波频段则应该完全作为微带线来考虑,任何导线都是分布电容、电感的集合

网友G:
高频传输线的特性测试只能用矢量网络分析仪,驻波表用于测试天线。单纯测试PCB的阻抗没有意义,阻抗是频率的函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