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指令的小问题,请求确认!

楼主(2009-12-23):
PIC的指令中有一个d位,为0表示结果写入w,为1表示写入f。
如果不写该位,是否相当于0(写入w)?
谢谢!

网友A:
有默认的值,一般是F,具体看指令表,写指令的时候可以写F或者W就可以了。

网友B:
LS正解,直接写F、W既容易看也不会出错。

楼主:
LS正解,直接写F、W既容易看也不会出错。
引用 网友B:

因为有的指令带F/W,有的不带,所以有时候就忘记写了。

网友B:
和指令字母没有关系。

网友B:
例如:MOVF  Var,F;

网友C:
在你程序所加载的*.INC文件中有 定义。

网友D:
不写代表着“1“

网友E:
忘写了有警告,把警告的都改掉就ok了!

网友F(2010-02-05):
我记得指令这个为datasheet上面是有明确说明的,为什么不读呢

网友G:
你直接用头文件INC文件就行了,,不调入头文件就直接在程序里面定义一下就好了
w equ 0
f  equ  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