插排的问题

楼主(2009-12-23):
问一个弱问题,插排上有的两个插孔,有的三个插孔。
三个插孔的地方,两个斜的,一个标着N,一个标着L,那是什么意思?
第三个孔标着个地的符号,是地线吗?
我拆开一看,那儿和其他两个孔没有电的联系。
完成什么作用?
请高手指教,谢谢!

网友A:
就是连接电源线和 后面负载的供电线的!就这个作用!
L:火线
N:零线!
标地符号的是地线。
最后:俺们还不是高手;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