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电路能放大DTMF信号么?

楼主(2009-12-23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射极输出器,没有放大作用,增大输入电阻,减小输出电阻用的。

网友B:
这可不是什么射极输出器。
该电路输入电阻不可能增大,最大也就是输入端那个电阻1k欧。
输出端接个相当大的电容到地,频带估计很有限。

网友A:
这可不是什么射极输出器。
该电路输入电阻不可能增大,最大也就是输入端那个电阻1k欧。
输出端接个相当大的电容到地,频带估计很有限。
引用 网友B:

据我观察,接104的地方不是输出端,而是接电源。输出端应该在三极管的发射极。
那个1K电阻应该是下拉用的,如果没有这个电阻,电话未接通时,输入端可能处于悬空状态,易受干扰。